[求助] questasim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10-14):
请问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本人刚刚装完questasim想要尝试一下是否可以使用,于是写了个38译码器,但是仿真时出现下面这个问题
下面是代码

楼主:
错误是下面的这张图,贴错了

网友A:
以前在学校用的时候,记得路径名好像不能有中文啥的。出现这个问题多数和设计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学校用的时候,记得路径名好像不能有中文啥的。出现这个问题多数和设计没关系。 ...

谢谢您的回复。我实在linux下面跑的,目前我的ubunto20.04还没有安装中文支持包,所以感觉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删除“-novopt”新版本的questasim不再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除“-novopt”新版本的questasim不再接受

感谢您的回复
您好请问在哪里删除呢,在那个脚本命令里吗?但是在其他工程的makefile脚本里使用没看到-novopt,他也报这个错

网友B:
在第二楼文章中,你有:

  1. vsim work.decode_38_tb -novopt

删除 -novopt

然后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第二楼文章中,你有:

谢谢您的回复,我在脚本删除了之后确实就可以仿真了,但是如果使用界面操作就还是会报这个错,您知道应该改哪里吗?感谢您

网友B:
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我不使用界面操作。我只使用 TCL 脚本。

但如果要我猜的话,应该是你的某些设置不正确在 Simulate -> Design Optimization -> Visibility 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不确定,因为我不使用界面操作。我只使用 TCL 脚本。

但如果要我猜的话,应该是你的某些设置不正确 ...

好的感谢您,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