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服务器上的calibre突然坏了有偿求助

楼主(2021-10-14):
IC616 calibre2014 ,自己搞了几天了,还是修不好。直接走个大佬帮下吧。可以加我Q:180039391.问题如下:
1.有的账号直接没加载上calibre:
Calibre 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 CALIBRE_HOME is not set. Calibre Skill Interface not loaded.
2.有的跑drc报错:

楼主:
2021.10.15
现在已经解决了,多谢各位回复,问题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是license国过期,一个是环境变量不对。
————————————————————————————————————————————————
在线等,挺急的,希望现在就有时间帮下解决下。

网友A:
第一个错误是环境变量没设置,设一下就好了。第二个错误是版权环境变量没设,或者版权失效了。估计是操作系统不懂,所以两个问题都跟环境设置有关系。

网友B:
license没设对吧,看下LM_LICENSE_FILE有没有设,类似setenv LM_LICENSE_FILE 路径/license.dat(或数字@服务器)之类的
setenv CALIBRE_HOME /opt/mentor/Calibre2014/ixl_cal_2014.1_17.12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CALIBRE_HOME}/shared/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PATH ${PATH}{CALIBRE_HOME}/bin
setenv MGC_LIB_PATH ${CALIBRE_HOME}/lib
#setenv MGC_HOME ${CALIBRE_HOME}
setenv CALIBRE_2013_4_ALLOW_IXL_ON_RHEL6 101010

楼主:
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错误是环境变量没设置,设一下就好了。第二个错误是版权环境变量没设,或者版权失效了。估计是操作系 ...

是lisence过期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ense没设对吧,看下LM_LICENSE_FILE有没有设,类似setenv LM_LICENSE_FILE 路径/license.dat(或数字@服 ...

license过期导致,也是环境变量没设置好,虽然知道问题在哪,自己还是没能力解决,不过现在已经好了,多谢回答。

网友:
路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