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mc28跑AMS仿真报错

楼主(2021-10-14):
1634202651(1).jpg TSMC28在AMS仿真环境下跑模拟部分的电路就会出现这个错误,求助各位大神看看是不是少了点什么文件?

网友A:
BSIM6,110g才会用的,应该是你用的仿真器太老了,22的110G的模型,要spectre17以后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IM6,110g才会用的,应该是你用的仿真器太老了,22的110G的模型,要spectre17以后才支持 ...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我看了我的配置用的是spectre181,还有请问一下你说的110G模型是什么呢,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网友:
BSIM6,主要给mmwave用的射频模型,支持到110G,以前的BSIM4,一般就到40G
我看你的incisive是15,所以不确定是不是可以。

网友:
不是spectre版本太低,是ams仿真器的版本太低,至少要xcelium 17

网友(2023-03-0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在22nm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怀疑是INCISIV版本太低了

网友:
数字仿真器版本是15.2的,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