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模拟校准电路实现

楼主(2021-10-14):
看了一篇论文中的模拟校准电路如下:
我用单个mos管替代图中的电流源和开关,根本无法实现正确的功能,请问这两个方框里电路是如何实现的呢?

动态比较器模拟校准论文

网友:
电流源要用电流镜做镜像,开关可以用单MOS管

网友:
A 3.1 mW 8b 1.2 GS/s Single-Channel Asynchronous SAR ADC With Alternate Comparators for Enhanced Speed in 32 nm Digital SOI CMOS

网友:
干嘛需要矫正?
用choper不好吗?
如果速度问题。非要矫正,首先需要短路输入。调节矫正两端的电压,测试输出结果,比较器输出正就增加电流,最终稳定,电容上得到最终的矫正电压。关闭矫正。
我觉得到offset的附近会引起震荡,频率就是比较器加电容环路的delay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