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负反馈预稳压带隙基准电路

楼主(2021-10-14):
各位大佬们这是个负反馈预稳压电路的带隙基准。
我想问的是中间那个模块说是独立的电流源,
请问那个电流是不是由电阻R0产生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

网友:
(VO2+VGS_MP3-VGS_MN1)/R0

网友A:
Vo2其实是被VA和VB,两个输入确定的。也就是说电路正常工作时A,B两点时卡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2其实是被VA和VB,两个输入确定的。也就是说电路正常工作时A,B两点时卡死的。 ...

我知道这位兄弟说的。A 和B两端是相等的嘛-然后后面那个模块就是正常的带隙。

网友:
电流应该是后面的vref电路决定的,R0只是用来关闭后面的启动电路的吧。

网友:
简单的写就是(VDDL-VGSn1)/R0

网友(2022-06-13):
刚调过一个类似的,MN1和R0提供的,MP2的漏相当于电流镜,PSR大概能100左右

网友(2023-03-10):
你好,可以发我一份论文吗,我也想看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