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们,有了ICC2是否还需要redhawk???

楼主(2021-10-14):
请教大佬们,有了ICC2是否还需要redhawk???thanks a lot.

网友A:
redhawk是否已经嵌入到ICC2内核中? 如果是就不需要,如果不是,就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hawk是否已经嵌入到ICC2内核中? 如果是就不需要,如果不是,就需要

在icc2里的redhawk analysis fusion不支持redhawk signoff analysis features.
比如带有lumped或SPICE包的层级分析或动态分析.

网友A:
不包括动态分析吗?一般用redhawk做 signoff主要是看重它对动态功耗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包括动态分析吗?一般用redhawk做 signoff主要是看重它对动态功耗的分析

icc2 user guide 是这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