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模环路增益和共模环路增益

楼主(2021-10-14):
分不清楚闭环增益和差模环路增益,共模环路增益,有大佬帮忙解答一下么

网友:
不是简单就所得清楚的。
loopgain,环路的增益,开环增益A✖反馈系数。对应的系统意义就是稳定性设计和gain error。
差分也好,共模也要就是不同的loop。
闭环,就是指lo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