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此问题已结束,感谢大家】带隙基准运放钳位不了

楼主(2021-10-14):
新手,在做一个带隙基准,运放输入端电压始终不能相等,请问是什么原因运放偏置还没做,先给了一个理想电流的偏置
如果只要实现功能,性能要求不高,运放增益够80dB,运放内部的管子有要求吗
带隙基准最上面的镜像管尺寸有什么设置要求吗

电路

电路

曲线

曲线

网友:
你看一下里面左右两个支路上的电流是多大,如果没电流 说明电路没工作 你电压不一样是正常的 (这就需要启动电路),如果你的电路有电流,你自己再看看dc工作点吧

网友:
信息量太少了,你的运放是否工作,镜像电流多大,先看直流工作点。

网友:
可以先用理想运放试下看看

网友:
估计DC点不对。上面的镜像管尺寸和电流,只要让栅极电压还在运放的输出摆幅内就可以了,同时保证两个晶体管在饱和区

网友:
应该是运放工作点不对,而且你这电路还不完全也不是个带隙啊,要么做电压型要么做电流型

网友:
你要不先加个iprobe在运放的输出端,仿stb看看参数

网友:
你加个iprobe在运放输出端,仿真stb看看运放参数

网友:
运放输入端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