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时钟信号的jitter和glitch问题

楼主(2021-10-15):
glitch对时钟信号是不是没啥影响???什么情况下才需要修?
jitter大了是不是会淹没时钟信号,使时钟消失?jitter是顺着走的吗,影响周期?

不是很明白,云里雾里的。。。

网友A:
时钟的glitch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的glitch是指什么?

就是毛刺啊,比如刚hold时来一个突刺

网友(2022-11-08):
glitch除非足够小,这样在一些特定的场景没有影响,但是一般都会有影响,eg:clear of Flip-Flop,PRESET of the Flip-Flop,CLOCK of the Flip-Flop.jitter也有很多中,有period jitter,Cycle to Cycle Jitter,会干扰时钟的使用,影响周期,但是想淹没时钟信号的话,那jitter是不是也太大了啊

网友:
jitter的简单介绍:https://zhuanlan.zhihu.com/p/8462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