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属密度过大导致过刻蚀还是欠刻驶?

楼主(2021-10-15):
网上说:“在全芯片来看,如果总的金属密度过大,那么需要刻蚀掉的金属就少,这样很容易刻蚀过量,反之,如果总的金属密度过小,则需要刻蚀掉的金属就多,很容易造成刻蚀不净。”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刻蚀窗口怎么决定大小呢?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Cu工艺? Cu不好做刻蚀,主要是淀积完了做CMP,金属密度的差别过大会导致CMP的结果不平。
另外刻蚀窗口我记得是刻蚀的槽/孔开口的深宽比决定的,一般开口越深越窄越难刻蚀。

印象中是这样。我不是做工艺的,欢迎纠正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Cu工艺? Cu不好做刻蚀,主要是淀积完了做CMP,金属密度的差别过大会导致CMP的结果不平 ...

“金属密度过大,那么需要刻蚀掉的金属就少,这样很容易刻蚀过量”这是过刻吗?

网友B:
首先看是Cu工艺还是AL工艺,如果是Cu工艺,则不存在刻蚀金属的问题,Cu工艺是现在电解质层挖槽,如果pattern density 较大的话,刻蚀的过程中产生的polymer比较多,导致刻蚀速率低,从而可能产生density大的地方刻蚀不足的问题,刻蚀不足有可能导致与下层金属断路的问题。
另外,刻蚀完形成槽后,再往槽内填Cu,最后CMP,CMP过程中,pattern density大的地方磨掉的就少,这样就会造成盖地不平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是Cu工艺还是AL工艺,如果是Cu工艺,则不存在刻蚀金属的问题,Cu工艺是现在电解质层挖槽,如果patter ...

AL工艺呢

网友B:
AL工艺是先把AL涨上去,然后再去刻蚀AL,把我们需要的pattern留下,不需要的就刻蚀掉。如果是AL工艺就和你说的是一致的咯。应该是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工艺是先把AL涨上去,然后再去刻蚀AL,把我们需要的pattern留下,不需要的就刻蚀掉。如果是AL工艺就和 ...

就是AL工艺中,金属密度大了造成过刻蚀没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AL工艺中,金属密度大了造成过刻蚀没懂

是这样理解哦,AL工艺中,pattern density大,那就是需要刻蚀掉的AL就相对少;相比pattern density 小的地方,需要刻蚀掉的AL就多。刻蚀过程中刻蚀气体比例调整是要能达到刻蚀完全,那density过大的地方就可能导致过刻蚀哦,density小的地方就可能刻蚀不足。
我是这样理解的,没有做过工艺也比较难理解

网友:
和你工艺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理解哦,AL工艺中,pattern density大,那就是需要刻蚀掉的AL就相对少;相比pattern density 小的 ...

有人说和刻蚀窗口有关,这个刻蚀窗口怎么理解?

网友:
1)在全芯片来看,如果总的金属密度过大,那么需要刻蚀掉的金属就少,这样很容易刻蚀过量,反之,如果总的金属密度过小,则需要刻蚀掉的金属就多,很容易造成刻蚀不净。  2)从局部来看,在进行平整化工艺的时候,金属密度较低的区域,相比于金属密度较高的区域会形成更薄的表面,即可能产生凹陷,这样在进行后续生产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大量的器件工艺波动,严重影响生产良率以及器件性能。

网友C(2021-12-13):
这应该是说负载效应吧。在全芯片来看,如果总的金属密度过大,那么需要刻蚀掉的金属就少,消耗掉的反应物就少,刻蚀速率是偏高的,易过刻。反之,总的金属密度过小,则需要刻蚀掉的金属就多,消耗的反应物就多,刻蚀速率偏低,易残留。这里的过刻或残留是刻蚀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说负载效应吧。在全芯片来看,如果总的金属密度过大,那么需要刻蚀掉的金属就少,消耗掉的反应物就 ...

谢谢,这个解释就通俗易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