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HB_burst传输相关问题

楼主(2021-10-15):
AHB master burst传输一段数据,burst怎么设置,求rtl代码
比如length等于24 第一次burst为INCR16 下次为INCR8

网友A:
可以做一个counter做总的数据量检测,
当剩余data 笔数>=16,  就发 INCR16,
当 剩余data 笔数 <16 但是大于等于8 就发 INCR8
当剩余data 笔数 <8 但是大于等于4 就发 INCR4.
当剩余data 笔数 <4, 就发INCR

如果总的数据不是32bit对齐的, 可能couter 就需要以 byte 为单位进行计算,当有 多少byte时 发什么命令。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counter做总的数据量检测,
当剩余data 笔数>=16,  就发 INCR16,
当 剩余data 笔数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