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et_timing_derate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1-10-15):
大家好,请问两个问题
1.既然ocv的不同path用不同的lib,已经很严苛,为啥还要设置derate?
2.min的库是不是不能用这条命令来设置?如图

网友A:
你这是哪个阶段?ocv模式就是要有derat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哪个阶段?ocv模式就是要有derate的

我在set_timing_derate的文档里发现了这样的解释,搞不清楚,是关于min的就不起作用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set_timing_derate的文档里发现了这样的解释,搞不清楚,是关于min的就不起作用了吗 ...

set_timing_derate就是设置计算时序的比例参数,setup hold都会有效,APR的某些阶段是只分析setup的,那么对于Min是不分析的加不加就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timing_derate就是设置计算时序的比例参数,setup hold都会有效,APR的某些阶段是只分析setup的,那 ...

嗯,谢谢!set  hold都有效!只是只有max的库才会利用这个derate  valu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timing_derate就是设置计算时序的比例参数,setup hold都会有效,APR的某些阶段是只分析setup的,那 ...

请问您说的某些阶段是什么意思呢?能具体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