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 带隙基准的PSRR与PSR是一个东西吗 如果不是仿真怎么仿真 求大神教教 谢谢

楼主(2021-10-15):
求教 带隙基准的PSRR与PSR是一个东西吗 如果不是仿真怎么仿真 求大神教教 谢谢

网友A:
参考链接:http://bbs.eetop.cn/thread-877636-1-1.html
另外,建议提问题之前先自己琢磨,然后搜索一下相关帖子,养成自己多方面的查找资料解决问题的能力

楼主:
帖子还有资料已经搜过很多 只是在仿真时得到的结果只有-40db附近 而且很难提上去 不知道是结构问题还是本身仿真问题 结构为自偏置共源共栅电流镜+banba的基础结构 为了做出提高PSRR的尝试 在输出测又加入了一个威尔逊电流镜来提高阻抗 但效果还是不明显(无运放的BG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链接:http://bbs.eetop.cn/thread-877636-1-1.html
另外,建议提问题之前先自己琢磨,然后搜索一下相 ...

查到一篇论文与我所用结构类似 基本核心是bandgap结构(不是banba) 最后得到的PSRR曲线低频就可有90dB 上述也说此结构未改进前(改进方法为输出端加威尔逊电流镜)PSRR就有70d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还有资料已经搜过很多 只是在仿真时得到的结果只有-40db附近 而且很难提上去 不知道是结构问题还是本身 ...

你说的-40db指的是BG的低频PSR吧?
一般来说BG的低频PSR主要和低频时的环路增益挂钩,通常使用带运放的架构做到-60bd是比较轻松的。
论文中输出加威尔逊电流镜的提高PSR的我没用过,本质上应该是在提高VBG输出点的等效阻抗,实际中我们用cascode的电流镜也是一样的原理。
对于自偏置的架构,自己本身如果用电阻自偏+cascode结构的话,低频环路增益也应该在60db附近,你看看是不是dc点异常,管子处于线性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40db指的是BG的低频PSR吧?
一般来说BG的低频PSR主要和低频时的环路增益挂钩,通常使用带运放的架 ...

管子均处于饱和 仿真图说的40db方法用的是直接AC1,20db(Vref)的方法  自偏置电流镜宽长比为10 双极型晶体管面积比为8:1 自偏置电流镜电流copy=1:1 (为了满足流过两晶体管的Ic是一样 害怕1:x类型copy时流过晶体管电流不为1:1)输出端两管宽长比为17  IPTAT的相关的电阻为6.75K 构造式子Vbe/R(希望输出能够可以是1.5 1.0 等 而不仅仅局限于1.2V)中的电阻为54.5K     输出端电阻为30K附近并且尝试在输出端加入威尔逊电流镜提高阻抗    因为主要在搞PSRR 具体输出电压目前还没去精确操控  。因为改变输出端阻抗的方式并不明显,之前尝试着希望在自偏置电流镜环路内部加入反馈并且还不影响零温度系数电流的产生,但是才疏学浅 按照何乐年老师课本上关于基本Ipata电流产生结构(四管+一阻)的基础上添加负反馈结构的形式 对其进行模仿拓扑 发现只能使其工作在亚阈值区而且零温度系数电流也产生不出来。因此就很疑惑:1.是仿真方法不对(方法PSR=PSRR?) 2.还是电路结构有问题(不用运放的天生的问题,理论极限的限制等)3.PSR的抑制应该是在环路中(负反馈)还是在输出端(阻抗分压)
此外对您所说的这个环路增益也很疑惑,因为现在只是本科阶段,授课知识只在表面 查询各种资料仅仅知道有两个反馈环路 如何会跟PSR进行挂钩 还是没有太明白 。还希望能够深入求教。
而且按照您的经验 如果这种结构不可行 那采用运放(二级运放=五管+共源+密勒补偿或者折叠 套筒等)+banba基本结构 利用电流镜复制出来在电阻上产生基准的方式在输出端的对电源阻抗仍然不是很大(相对于这种共源共栅方式) 那为何其PSRR却很大 是否也可以印证了PSRR很大一部分是跟环路有关 较小的一部分才跟输出阻抗有关

网友A:
1、BG并不关心PSRR,PSR仿真在电源上正常DC,AC=1,查看输出点VBG的增益即可,一般低频在-60db就够了
2、自偏置+cascode电流镜的输出阻抗很高,理论上-60db的PSR应该是够的
3、PSR实际为电源到输出端上的增益,这个由于涉及了两个环路,小信号模型比较复杂,可参考  bbs.eetop.cn/thread-298048-1-1.html
一般来说低频PSR和环路增益挂钩,直观上近似计算可以使用输出端的阻抗分压

你可以按照阻抗分压的方法,打出器件的DC OP参数,看看输出级的对电源电阻值和对地电阻的分压,手算一下是否满足-60db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G并不关心PSRR,PSR仿真在电源上正常DC,AC=1,查看输出点VBG的增益即可,一般低频在-60db就够了
2、自 ...

受教 感谢

网友(2022-03-28):
引用 楼主:
帖子还有资料已经搜过很多 只是在仿真时得到的结果只有-40db附近 而且很难提上去 不知道是结构问题还是本身 ...

你好,方便发一下文论嘛,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想要提高PSRR

网友(2024-03-11):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