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脚本设置成快捷键

楼主(2021-10-15):
现有脚本每次使用都需要在ciw窗口load,怎么把他设置成快捷键123

网友A:
写到.cdsinit配置文件里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到.cdsinit配置文件里去就可以了

怎么写呢?怎么知道脚本对应用的是什么快捷键呢?比如所怎么知道脚本用的是鼠标中键向下滑还是使用的是键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写呢?怎么知道脚本对应用的是什么快捷键呢?比如所怎么知道脚本用的是鼠标中键向下滑还是使用的是键 ...

新手吗?可以看看我发的一个快捷键设置的文档,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吗?可以看看我发的一个快捷键设置的文档,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的帖子链接发一个给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eetop.cn/thread-911079-1-1.html

网友(2022-08-11):
在skill脚本最后写上hiSetBindKey("Layout" "<Key>F4" "skill函数名")
例:
procedure(MagicCopy()
...
...
...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F4" "MagicCopy()")

在个人home目录下,打开隐藏文件   .cdsinit  在最后加入  load("路径/文件名.il")
假如home下没有   .cdsinit  去安装路径下一般在、/tools/cadence/ 下运行 find -name .cdsinit   一般路径为:  /安装路径/samples/local/.cdsinit  打开文件第一行为
filepath <cds_install_dir>/samples/local/cdsinit

以上为个人经验,如有问题,可论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