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 画版图 标尺突然变成任意方向调不回来

楼主(2021-10-15):
用IC618 LAYOUT XL画版图的时候,突然卡一下,之后标尺就变成任意方向的,调不回来了,而且也不能用A贴任何器件形状了,snap不起作用了,大家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情况的么,求解!?

网友A:
按F3可以选择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F3可以选择type

就是F3也调不回来

网友:
快捷键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F3也调不回来

按F3,那个Type左边的箭头可以打开下拉菜单,找到Snap Mode 将anyAngle改成orthogo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F3,那个Type左边的箭头可以打开下拉菜单,找到Snap Mode 将anyAngle改成orthogonal
...

我就是说这样调也不行,它是自己突然变成任意方向的,所以那里面还是显示正交,但实际却不是,就必须把layout关了重开才行。

楼主:
一般来讲是可以,但我那个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自己突然变了,只能重开layout才能恢复

网友B:
按不回来就留意CIW报什么error or warni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F3也调不回来

手动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不回来就留意CIW报什么error or warning

并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点,试试看

不行,除非重开或者重进layout

网友:
F6可以调整

网友:
一般就是重启一下就好了,对齐A 之前也有这种情况,标尺的话就是改一下方向就行

网友:
建议重开,一般virtuoso长时间不关出现小bug挺常见的。

楼主:
嗯嗯 感谢各位,还是重启重开比较省事。   v

网友:
环境装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