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um工艺DRC LU3的问题

楼主(2021-10-15):
就是因为加了PAD,出现了这个错误,我试着在连接PAD和内部电路之间的地方加了电阻,闩锁的错误就没得了但是这样对电路影响很大,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

网友:
我但是就是把内部电路的n管和p管距离拉大了,或者你加double的保护环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不管,它应该是个option check

网友:
看rule报错就是不可忽略,那试着把这个管子围双厚环呢,如果不行就按rule说的拉走30u开外围

这个case应该不止一个LU vio,所以综合起来修吧

网友: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