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用tsmc18的工艺库分别在Hspice下仿真和spectre下仿真,仿真结果会不一样

楼主(2021-10-15):
spectre仿真结果

spectre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如图所示,想请问各位道友问题出现在哪里呢?还是说tsmc18提供的Hspice的model文件和spectre的model文件中的器件模型是不一样的呀,两个仿真结果中的电流值相差很大耶

Hspice仿真结果

Hspice仿真结果

spectre仿真电路

spectre仿真电路

Hspice仿真文件

Hspice仿真文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觉得很明显的不一样啊,你virtuoso环境里面调用的2个管子明显是两种不同的器件,看symbol的GATE画法就知道了,器件模型名字也不一样。

然后是HSPICE网表里面两个管子的模型名字是完全一样的,都是nch_mis,正常这个应该都是低压管子。所以你其实仿真的不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很明显的不一样啊,你virtuoso环境里面调用的2个管子明显是两种不同的器件,看symbol的GATE画法就知 ...

哦 我Hspice仿真的仿真管子写错了 正确的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样子出来的结果也是和spectre仿真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哩

正确的Hspice仿真文件

正确的Hspice仿真文件

Hspice仿真出来的结果

Hspice仿真出来的结果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