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 XL仿真 Corner并行跑怎么设置?

楼主(2021-10-15):
各位大神,我在ADE XL仿真 Corner时,各个Corner都是依次仿真,这样很耗费时间。有没有办法让各Corner同时仿真(脚本仿真另论)?

网友A:
在菜单栏Options--Job Setup--Max.Jobs进行设置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菜单栏Options--Job Setup--Max.Jobs进行设置

厉害!终于可以放手跑了!

网友B(2024-08-27):
入职新人请问max job一般设置多少个合适?太多会不会影响公司服务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入职新人请问max job一般设置多少个合适?太多会不会影响公司服务器

!问到了嘛,我也想一般设置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到了嘛,我也想一般设置到多少

没有没有

网友:
我一般都设置4-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