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是否只能用一种vt cell来做tree

楼主(2021-10-16):
请教下,如果是,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要想yield比较好,最好是用同一种vt cell。在某个工艺条件下,不同vt cell的delay与signoff corner的偏差是不一样的,甚至会比较大,造成launch clk和receiver clk上的偏差不一致,从而timing可能不满足了,造成failed,影响yie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