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阻的热噪声。

楼主(2021-10-16):
这两个电阻的噪声表示有什么区别呢?rn是什么噪声?谢谢大家了。

网友:
rn好像是沟道热噪声,thermal 噪声是根据4ktr算的, rn是根据沟道的slope算的。估计I1和I2两个器件不是同一类吧。

楼主:
是我加的理想电阻和工艺提供的电阻,热噪声的不同表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