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基准在低压情况不能工作的原因,用的banba结构

楼主(2021-10-17):
在做带隙基准,用的banba结构,电源电压范围是1.2-2.2V,目前1.5-2.2V可以工作了,但是在1.2-1.5V这段还不能完成功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大家。

电路

电路

运放

运放

网友A:
没启动电路,会随机导致不启动,跟电压没关系,你试试跑高压PVT,也会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启动电路,会随机导致不启动,跟电压没关系,你试试跑高压PVT,也会不启动 ...

请问有什么推荐的启动电路结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什么推荐的启动电路结构吗

论文结构都可以用呀,你随便搜下就有了

网友B(2022-02-08):
弧形为电流,斜线为电压

弧形为电流,斜线为电压

您好,我的电路和您的几乎一样为什么我的电压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的电路和您的几乎一样为什么我的电压不对呢

哪里不对,感觉没什么问题啊,电阻也是有温度系数的

网友:
你的運放P N好像相反了

网友:
一般 bandgap 1.18~1.2x  , 低电压一般bandgap  0.6~0.8v  不过你这跑 3xxmv ?
  Opa lvt mos. 否则一般 nmos in-put   vdd=1v 应该 难 工做  ,

其实还有做法,低压 偷偷自己 pump boost > 1.5v .. 反正bandgap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不对,感觉没什么问题啊,电阻也是有温度系数的

那banba结构怎样调才像楼主的图那样是弧形的电压参考呀,还有咋样才能做到向您那样的TCF,题目要求20ppm,而我那个目前十倍于它

网友:
我好像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了,感谢您解答

网友B:
请问为啥电压随温度变化是这个形状的呀,我调电流镜M3 M4 M5这些管子的W/L会有所改变但是调不好,这是什么引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啥电压随温度变化是这个形状的呀,我调电流镜M3 M4 M5这些管子的W/L会有所改变但是调不好,这是什 ...

这个形状应该也是对的,你的温度范围比较大,上凸下凹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形状应该也是对的,你的温度范围比较大,上凸下凹都有。

thanks for your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