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和动态比较器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2021-10-17):
我在蒙特卡洛仿真单位电容的时候参考的方法是SAR ADC中单位电容失配蒙特卡洛仿真测试流程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在进行仿真时由于工艺库没有电容_mis器件,但是model library有mom_mc,于是设置好如图1后仿真蒙特卡洛,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对不对;
在动态比较器仿真的时候就有点懵,参考的方法是动态比较器 失调 offset 蒙特卡洛仿真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model library找到mos的mc,是不是直接替换第一个tt?(如图)工艺库也有mos的_mis器件,所以我把比较器的mos全部换成了mos_mis,参照仿真方法设置好失调电压表达式后单独瞬态测试能得到一个uA级别的value,但是蒙特卡洛仿真就会出错,如图,结果均为vpwl斜波输出初始值,请各位前辈解答

model library

model library

电容蒙特卡洛

电容蒙特卡洛

是否tt换mos_mc

是否tt换mos_mc

mc仿真error

mc仿真error

单独瞬态结果正确

单独瞬态结果正确

网友A:
仿蒙特卡洛时,model library中的section从tt工艺角换成mc这是对的。瞬态能仿但MC出错,很可能是因为输入信号的范围给小了。失调大于5mV,而你给的输入信号最小只有-5mV吧,仿MC时失调的表达式求不出值所以报错。也有可能是失调的表达式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蒙特卡洛时,model library中的section从tt工艺角换成mc这是对的。瞬态能仿但MC出错,很可能是因为输入信 ...

您好,感谢回复,我把tt换成mc后,电路里面的管子也把_mis_ckt换成了无后缀,此时仿真MC无error但是均为同一个数,且这个数是跟斜波大小有关的u级别的数,没有蒙特卡洛的效果,明明tt换成了mc,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呢,求教;然后就是我把器件换成_mis_ckt,此时斜波换成+-1v,model也是mc,此时如图二,请问这个结果这么大且还有error跟瞬态是u级别的相比是不是太不正常;最后试了一下tt加mis器件,结果如图三

mc加无mis器件

mc加无mis器件

mis器件加mc

mis器件加mc

mis器件加tt

mis器件加t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回复,我把tt换成mc后,电路里面的管子也把_mis_ckt换成了无后缀,此时仿真MC无error但是均为 ...

mis器件加mc,这种做法才是仿MC的正确做法。其他的做法无意义。单纯仿瞬态,是得不到失调的;你得到的uV级的瞬态结果,那只是计算失调的那个表达式的系统性误差,此时实际的失调其实就是零。因为单纯仿瞬态时,仿真器是不考虑器件的失配信息的。mV级的失调是正常的,几十毫伏的比较器失调也很正常。另外,MC的仿真点数太少了,起码也得几百个点吧,上千才正常。点数越多越有代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器件加mc,这种做法才是仿MC的正确做法。其他的做法无意义。单纯仿瞬态,是得不到失调的;你得到的uV级 ...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器件加mc,这种做法才是仿MC的正确做法。其他的做法无意义。单纯仿瞬态,是得不到失调的;你得到的uV级 ...

这是我调整之后使用mis+mc仿真的结果,μ是mV级别的,但是std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呢

mc+mis 200点

mc+mis 200点

楼主(2021-12-06):
电容MC仿真时,使用mom-ckt,mismatch仿真失配很小,没有用,process仿真(model library用mom_mc)所有大小的电容失配几乎均为3%;mos管的mismatch仿真有效,尺寸越大,mismatch越小,process仿真无效,使用器件为-mis-ckt

网友(2023-05-10):
我有个问题,作者给的文档中提到时钟要放得缓慢一点,给的是20ns,如果我的比较器放置在速度很快的时钟下面,比如说1G,甚至更高,这种低频跑出来的仿真结果会有影响吗,有什么差异?还有就是蒙卡仿真到底是瞬态的仿真还是说要换成其他方式的仿真,求解

网友(2024-05-16):
引用 楼主:
电容MC仿真时,使用mom-ckt,mismatch仿真失配很小,没有用,process仿真(model library用mom_mc)所有大 ...

请问电容怎么样MC仿真才有用呢

网友:
可以请教一下电容蒙特卡洛仿真是怎么做的吗,还是有点不太明白直接得到电容结果,谢谢

网友(2025-03-28):
请问报错The Spectre run mode needs to be 'batch' when EM/IR analysis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setting the run mode to 'batch'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