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时钟资源学习

楼主(2021-10-17):
想请教下,关于FPGA的时钟资源怎么去学习了,有什么用?目前感觉就是用PLL,怎么将全局时钟资源这些和系统结构设计联系在一起考虑呢?

网友:
在FPGA的datasheet里的clock buffer章节有详细说明

网友:
altera(现在是intel)的芯片系列handbook里面有一章专门讲解clock resource,如果用altera的芯片可以参考下,xilinx的fpga应该也有类似的资料。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有一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厂家手册的话,简单(搞起耍的,这多半不是楼主想要的答案。。。):
1. Xilinx Spartan-3系列
2. Xilinx Virtex-4系列
3. Xilinx Virtex-5系列
4. Xilinx Virtex-6系列
5. Xilinx Spartan-6系列
6. Xilinx 7系列
7. Xilinx UltraScale/UltraScal+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有一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厂家手册的话,简单(搞起耍的,这多半不是楼主想要的 ...

确实不是,我看了ultrascale的手册了,ug572讲了clock的各种结构和mmcm,pll对clock的管理,但是,我不明白怎么把这个时钟资源考虑到实际设计中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是,我看了ultrascale的手册了,ug572讲了clock的各种结构和mmcm,pll对clock的管理,但是,我不明 ...

你看我这样聊,有点儿感觉不?

1. ASIC的时钟树是从顶层开始,一点一滴的正向设计,有一种流畅感(我瞎猜的,我在自我介绍中讲了,我就不会ASIC设计)
2. FPGA呢,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一切都可现场编程,然后突然发现,时钟资源是一坑复一坑,这也不行,那也不对。。。
3. FPGA的时钟资源呢,由于时钟的海量扇出,以及对延迟,尤其是skew的高要求,所以其内部布线设计不同于其它通用逻辑(以前厂商还老说啥全铜层布线,现在见得少了),估计这个设计限制导致时钟资源占据FPGA成本较高的部分,所以,FPGA内时钟(布线)资源相对其通用逻辑来说,极其稀少。
4. 早期FPGA规模小,时钟资源简单,就是限定从一定的引脚输入,送入特定的全局时钟缓冲器,走上整个芯片的全局时钟布线网络,这个芯片的逻辑资源使用时钟时没有更多的限制了
5. 现在的FPGA由于规模(相对早期)海量扩大,而且速度要求越来越高,所以,在传统的全局时钟的概念上由划分出局部区域,一会儿又这个只能到哪些区域,一会儿又那个只能到哪些区域
6. FPGA的时钟树谈不上啥子设计,仅是选择,而且缺货严重,所以,FPGA逻辑设计通常不能划分太多的时钟域,尤其是使用时钟管理单元(MMCM、PLL)这些,不熟悉的话会忘掉时钟管理单元会(视情况而定)消耗时钟全局布线资源,全局时钟资源不够通常会在布局布线阶段给设计师一记重锤,告诉你布通通,然后你只想对着屏幕说ma xx

感觉还是在瞎聊,不如你提个具体的时钟需求和FPGA选型,大家帮出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这样聊,有点儿感觉不?

1. ASIC的时钟树是从顶层开始,一点一滴的正向设计,有一种流畅感(我瞎 ...

谢谢了,我现在搞清楚了,就是用mmcm,pll就行了,然后选择是否用bufg,bufdiv去驱动,其他的交给工具,之前我以为要像asic那样走线也要自己搞,今天leader说,让我看clock,就是重点是mmcm和pll使用就可以了,我当成asic设计的时钟树来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现在搞清楚了,就是用mmcm,pll就行了,然后选择是否用bufg,bufdiv去驱动,其他的交给工具,之 ...

呃。。。看来是有点儿感觉了,但我感觉我好像把你带坑里去了(你似乎开始轻视FPGA的时钟设计了?FPGA时钟设计在现实中导致硬件电路改版是一个常见的地方)

既然你提到ug572,当然我们聊的就特指xilinx的FPGA了,我本意是想提醒你:
1. FPGA的时钟使用限制很多,谈不上什么设计(几乎不会给你啥发挥创意的余地),跟什么语言也没有关系,就是对照厂商的产品说明书,利用厂商的图形界面wizard或自行在设计文件中例化厂商的primitive,所以,FPGA的时钟树是厂商预定义好的,用户更多的是使用(查阅说明书)而不是设计;
2. 到了这一步,你在楼主位的问题似乎就是应该这样回答“目标用哪个FPGA,查阅对应厂商的手册,尤其注意手册中的各种使用限制(局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看来是有点儿感觉了,但我感觉我好像把你带坑里去了(你似乎开始轻视FPGA的时钟设计了?FPGA时钟 ...

是的,我是感觉轻松了很多,之前想的是扣里面的各种细节约束。因为,第一次做fpga上的时钟资源设计,想的是,是不是需要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的时钟buffer资源.后面,leader说都用bufg都用不完。总之,谢谢大佬你的讲解,对FPGA的时钟设计算是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了,先能用就好,后续优化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