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I转换成FPGA的phy接口

楼主(2021-10-17):
大家有做过DFI接口转换成xilinx的PHY接口的经验吗?  具体怎么实现?

网友A:
如果你说的是这个?
Xilinx并没有加入,xilinx也没有提供DDR PHY的硬核或软核,xilinx的MIG IP也是直接包含MC和PHY的,未将二者分开,在xilinx的MIG IP核中直接是例化的IOB相关原语的,如下图:
我并不了解DFI协议,但我猜你似乎想利用xilinx FPGA来验证一个遵照DFI协议设计的MC IP,所以你需要xilinx提供满足DFI协议的PHY IP,仅是就我所知哈,xilinx好像是没有提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研究xilinx IOB的使用,自行设计遵照DFI协议的PHY IP。

网友B:
Xlinx的 PHY 接口 是和DFI 协议类似的, 你就下载一个 DFI spec, 然后 照着 协议写即可。 主要仿真。

另外, Xlinx 的mig是自带 controller功能的, 从AXI 接口开始, 或者从内部接口开始。

需要自己写DFI, 是因为 Xlinux调度能力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说的是这个?

Xilinx并没有加入,xilinx也没有提供DDR PHY的硬核或软核,xilinx的MIG IP也是直接包 ...

是的,我在看xilinx的phy接口的文档了,已经自己在写DFI转mig phy接口的模块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linx的 PHY 接口 是和DFI 协议类似的, 你就下载一个 DFI spec, 然后 照着 协议写即可。 主要仿真。

另 ...

DFI的spec我之前就看过了,主要不太懂mig的phy接口协议,我们主要想验证我们自己的controller的功能

网友(2022-12-15):
楼主DFI转Xilinx Phy接口的.v方便发一下吗,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25-05-16):
你好,博主,请问最后这条路走通了吗?

楼主:
后面不需要验证了,我就没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博主,请问最后这条路走通了吗?

后面没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博主,请问最后这条路走通了吗?

必须可以,现在原型验证,DDR Controller DFI+xilinx PHY就是这种解决方案, 加DFI转换

网友:
好的,感谢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必须可以,现在原型验证,DDR Controller DFI+xilinx PHY就是这种解决方案, 加DFI转换
...

用xilinx的phy限制太多了,方便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xilinx的phy限制太多了,方便详细说一下吗

fpga不用xilinx的phy,那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