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VDD和SUB之间会有寄生二极管?

楼主(2021-10-17):
画完版图提前提取参数后仿的时候VDD和SUB之间有一个寄生二极管而且击穿了,为什么呢?

网友A:
lvs过了么,有softconnec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过了么,有softconnect吗

LVS过了,没有softconnect。就是耐压5V的管子提取的NW-PW的寄生二极管耐压1.8V,后仿的时候击穿了。好像是工艺库文件的问题,本来应该是个5V的二极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VS过了,没有softconnect。就是耐压5V的管子提取的NW-PW的寄生二极管耐压1.8V,后仿的时候击穿了。好像是 ...

后来解决了吗

工艺库能调这个dio吗 ?如果可以,直接调出来放在那呢,带着去后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来解决了吗

工艺库能调这个dio吗 ?如果可以,直接调出来放在那呢,带着去后仿?

没解决,人说不用管。工艺库调出来的这个parasitic diode实际耐压也是1.8V,文件里写的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