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卡死

楼主(2021-10-17):
在验证一个ip的时候,由于设计模块中三个信号互相assig形成了一个环路,使得我的验证环境一下卡在了某个时间点,不继续忘下走,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呢,dut不是没有放在initial中吗?应该不影响仿真继续执行呢,而且我的验证环境中也没有死等dut中某个信号的代码,大佬们解答一下

网友A:
为什么要环路?合理吗

网友B:
assign成了环路,代码检查工具没检查出来?没做代码质量检查就交给验证?

网友C:
先让设计跑了lint,如果多个时钟域,还要跑cdc。然后在hand-off给你。

网友:
就类似于你走进了一个没有时间delay的无限循环进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让设计跑了lint,如果多个时钟域,还要跑cdc。然后在hand-off给你。

韭菜哥说得对。流程顺畅合理,按规定办事,后面能省去很多无用功

楼主(2021-11-22):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环路?合理吗

确实不合理,设计那个leda检查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sign成了环路,代码检查工具没检查出来?没做代码质量检查就交给验证?

是的,后面代码检查工具检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