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FD+CP仿真

楼主(2021-10-18):
如题,请问各位在PLL中,鉴频鉴相器和电荷泵仿真都需要仿真哪些东西来证明工作正常呢?如果说想模拟一个没锁定的时钟信号要怎么设置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为什么要模拟没锁定的信号

网友B:
你可以输出两个不同时钟的频率,然后把两个文件改成一个文件,在pfd的一端clkin添加一个pwl把刚才的波形文件添加进来,试试可不可以锁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模拟没锁定的信号

正常如果工作两个时钟频率不一样会相应充放电,反馈回来频率会变,但是仿真的时候设置频率应该都是固定值,感觉没有办法看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输出两个不同时钟的频率,然后把两个文件改成一个文件,在pfd的一端clkin添加一个pwl把刚才的波形文 ...

请问下改文件这个在virtuoso的ADE里能实现吗 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改文件这个在virtuoso的ADE里能实现吗 不太懂

可以,在加激励的时候就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