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滤波器漏电导致控制电压不稳,如何解决?

楼主(2021-10-18):
由于面积的要求,滤波器的电容采用的都是MOS管,但是当把理想电容换成MOS电容时,控制电压就会漂移,应该是MOS管漏电引起的,因为理想电容前仿时就没有这种问题,如下图所示,请问大家如何解决?或者有什么思路吗?

网友A:
用高压管试试

网友B:
电容容值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压管试试

你好,我用n12的管子10um*10um的电容大约可以有1pF n33的管子相同面积下只有200fF 但是高压管的确漏电流会小很多 但是用高压管的话面积就会大很多 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容值有多大?

目前最大的那个电容容值大约145pF,漏电也主要是由它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n12的管子10um*10um的电容大约可以有1pF n33的管子相同面积下只有200fF 但是高压管的确漏电流 ...

你看看spur符合不符合你的要求或者搜一些论文,里面有利用有源滤波器进行电容倍增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spur符合不符合你的要求或者搜一些论文,里面有利用有源滤波器进行电容倍增的结构
...

感谢您的回复,项目要求总功耗不能超过3mA,感觉有源滤波器功耗会大一些,滤波器部分的面积要求小于19200um^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项目要求总功耗不能超过3mA,感觉有源滤波器功耗会大一些,滤波器部分的面积要求小于19200 ...

你把op功耗做小点不就好了。
你们这性能要求应该不高吧。各方面限制这么死,各个地方抠点功耗降低些性能应该可以

最简单的就是你仿真一下spur性能,能满足要求就什么都不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op功耗做小点不就好了。
你们这性能要求应该不高吧。各方面限制这么死,各个地方抠点功耗降低些性能 ...

是的,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是 不知道这样的性能是否满足要求?因为它只要求了相位噪声,但我不知道滤波器漏电对相位噪声的影响如何转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是 不知道这样的性能是否满足要求?因为它只要求了相位噪声,但我不知道滤波器 ...

类似引入了offset电流,会恶化相噪。你看看张刚的那本pll的书,前几章有个地方就讲到这里了,你搜一下论坛就有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引入了offset电流,会恶化相噪。你看看张刚的那本pll的书,前几章有个地方就讲到这里了,你搜一下论 ...

好的 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最大的那个电容容值大约145pF,漏电也主要是由它引起的

可能会有几nA到十几nA的漏电,高温时漏电会更严重。使用高压管会占用特别大的面积。低压管做电容避免使用低阈值lvt管子,lvt管子漏电更大尤其是高温时,尽量使用常规阈值nvt管子。我们目前使用低压nvt管做电容,管子上叠加mim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会有几nA到十几nA的漏电,高温时漏电会更严重。使用高压管会占用特别大的面积。低压管做电容避免使用 ...

感谢回复 这次我用的是SMIC 130nm的工艺 n12的管子 150pF能漏478nA 没法用....
现在我用hvt的管子尝试一下 再不行的话我尝试n33+MIM的方法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这次我用的是SMIC 130nm的工艺 n12的管子 150pF能漏478nA 没法用....
现在我用hvt的管子尝试一 ...

这个漏电级别还是相当大的,我提供一个思路,做一个15pf的电容,电容加载电压与150pf电容一致,然后检测这个电容的漏电,将这个漏电放大十倍补偿给150p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漏电级别还是相当大的,我提供一个思路,做一个15pf的电容,电容加载电压与150pf电容一致,然后检测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