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伙帮忙看看为啥接地后显示负电压

楼主(2021-10-18):
本人刚学cadence没多久,做运放时碰到这个问题,搞了好久都没想出来为啥

网友A:
vdd给电压源了吗?

网友B:
仿真电源设置有问题吧,你怎么设置的?这个看不清。你可以对应看各个激励节点的电压与你设置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C:
自己看看给的激励文件吧 有没有重复的 这种找不出来的 就重新建个电路 重新写激励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电源设置有问题吧,你怎么设置的?这个看不清。你可以对应看各个激励节点的电压与你设置的是不是一样的 ...

testbench里显示的是正的,电路里就成了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给电压源了吗?

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看给的激励文件吧 有没有重复的 这种找不出来的 就重新建个电路 重新写激励 就可以了 ...

麻烦解释下什么是激励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电源设置有问题吧,你怎么设置的?这个看不清。你可以对应看各个激励节点的电压与你设置的是不是一样的 ...

test里的电源电压节点没问题,但是电路里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解释下什么是激励文件啊

就是你给的电压 时序啊 这些

网友:
把你的理想电流源删掉,换成电阻,自己改一下阻值调到自己需要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