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ematic被锁住无法编辑

楼主(2021-10-18):
在多个服务器使用的时候,从一个服务器里面打开修改原理图后关闭,在另一个服务器里面访问的时候提示被锁住无法编辑。求教下cadence的锁定逻辑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你可以在做修改的那个服务器将schematic设置为make read only,或者你去对应schematic的文件夹中将带cdslck后缀的文件删除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做修改的那个服务器将schematic设置为make read only,或者你去对应schematic的文件夹中将带cdslck ...

我发现如果只是打开修改然后关闭的话,会自动解除锁定,不影响在其他服务器重新打开编辑。可是如果是泡一下仿真的话就锁死了,关闭之后也不会解锁。你知道软件这么设置的逻辑是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如果只是打开修改然后关闭的话,会自动解除锁定,不影响在其他服务器重新打开编辑。可是如果是泡一 ...

你正常退出仿真也是可以解锁的,你可能没有完全退出去。

网友:
;;; 删除单个文件锁定和整个库文件锁定
hiSetBindKeys("Layout"
    list(
        list("<Key>D" "view_delete_lock_file_cb()")
        list("Shift<Key>D" "lib_delete_lock_file_cb()")
    )
)

hiSetBindKeys("Schematics"
    list(
        list("<Key>D" "view_delete_lock_file_cb()")
        list("Shift<Key>D" "lib_delete_lock_file_cb()")
    )
)

procedure( view_delete_lock_file_cb( )
    sh(strcat("clsAdminTool -asre " geGetWindowCellView( hiGetCurrentWindow( ) )~>fileName))
    printf("Delete lock file for view: %s" geGetWindowCellView( hiGetCurrentWindow( ) )~>cellName )
); procedure

procedure( lib_delete_lock_file_cb( )
    sh(strcat("clsAdminTool -are " ddGetObjReadPath(geGetWindowCellView( hiGetCurrentWindow( ) )~>lib)))
    printf("Delete lock file for library: %s" geGetWindowCellView( hiGetCurrentWindow( ) )~>libName )
); procedure

网友B:
用这个脚本可以用快捷键快速删除锁定,在ic5转ic6时就不用手动一个一个去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脚本可以用快捷键快速删除锁定,在ic5转ic6时就不用手动一个一个去删了
...

感谢

网友C:
我觉得这是个bug。有的时候关闭virtuoso都不一定解锁,所以经常要去删锁定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这是个bug。有的时候关闭virtuoso都不一定解锁,所以经常要去删锁定文件 ...

确实

网友D:
可能哪里没设置好,我的正常退出就不会产生锁定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哪里没设置好,我的正常退出就不会产生锁定文件。

只要不仿真,进去出来就不会有问题,已仿真就不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不仿真,进去出来就不会有问题,已仿真就不行了

就说明是ADE把你电路锁住了,这样肯定不行,不晓得这种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说明是ADE把你电路锁住了,这样肯定不行,不晓得这种情况呢

倒回去在原来打开的地方设置成只读就行了,我也不知道这么个逻辑到底是bug还是软件故意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回去在原来打开的地方设置成只读就行了,我也不知道这么个逻辑到底是bug还是软件故意设计成这样的 ...

是你的软件哪里没设置好,我用的IC617没有这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