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PSRR

楼主(2021-10-18):
先忽略PSR和PSRR的区别,同时只考虑电源忽略地;

PSRR目前看到至少三种定义:给我搞懵逼了。

定义一:运放电源变化引起运放输出电压的变化;——百度
           PSRR=deta(Vcc)/date(Vout)

定义二:运放从输入到输出的增益,除以从电源到输出的增益;——资料
            PSRR=(detaVout/dateVin)/(dateVout/dateVcc)=date(Vcc)/date(Vin)

定义三:运放电源的变化引起运放输入失调电压的变化;——维基
            PSRR=deta(Vcc)/date(Vin_os)

第一种是最直观的理解,第二第三种怎么理解?
这三种定义方式是等价的吗?
有没有大佬能推算下这几个公式之间的转换。

楼主:
第三种用失调电压来定义的PSRR,貌似国外比较多

网友:
PSRR -- power supply rejection ratio, 对应第二种定义,一般运放做单位反馈,直接vo/vcc的AC 就是PSRR。
但是很多时候看到的其实是PSR(power supply rejection).真实的电路,我们更在乎PSR,比如bandgap的输出,还是看vbg/vcc的 AC 结果。
不过是allen书还是拉扎维书里的各种公式罢了,其实除了让书虫专研的怡然自得,but nothing。设计只看PSR, 关心的信号/vcc

网友A:
你的定义1是PSR。定义2和3不是一回事么,都是PSRR。
PSR和PSRR其实就差输入到输出的增益。
Bandgap和LDO为何只关心PSR?因为只关心它们的输出,而且这些电路甚至不需要输入。
运放更喜欢等效折算到输入来讨论(比如噪声,失配),所以看的是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定义1是PSR。定义2和3不是一回事么,都是PSRR。
PSR和PSRR其实就差输入到输出的增益。
Bandgap和LDO为 ...

感谢大佬,很多地方越来越不区分PSR和PSRR了,
可能我记错了,我记得PSRR就是PSR换成dB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