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电容失配整形

楼主(2021-10-18):
求助各大佬们,最近研究SAR ADC电容失配整形技术,请问有这方面的书籍文献推荐吗?谢谢

网友A:
ns sar是这几年最火的新架构了,书应该是没有的,论文看清华孙楠教授过往的论文即可

网友B:
您要說的若是mismatch error shaping SAR ADC, 可以參考下面這篇Ref: An Oversampling SAR ADC With DAC Mismatch Error Shaping Achieving 105 dB SFDR and 101 dB SNDR Over 1 kHz BW in 55 nm CMOS

若是cap mismatch的話, 找看看 cap mismatch calibration應該有蠻多文章可以參考的, 例如下面這篇
Ref: A 46uW 13 b 6.4 MS/s SAR ADC With Background Mismatch and Offset Calib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ns sar是这几年最火的新架构了,书应该是没有的,论文看清华孙楠教授过往的论文即可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要說的若是mismatch error shaping SAR ADC, 可以參考下面這篇Ref: An Oversampling SAR ADC With DAC Mi ...

谢谢指教,这篇论文正在研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