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基于单极共源放大电路关于增益带宽积的问题

楼主(2021-10-18):
本人今天为了研究开环电路增益带宽积的问题,搭了一个电路,输入参数Vgs在0.8V到0.9V变化,随着Vgs增加,仿真结果显示增益带宽增加。这样的结果若用公式推导则相吻合:  。GBWP随着gm的增大而增大?

       按照增益带宽积,仿真结果不应该0dB点重合吗?再说,根据定义“增益带宽积几乎不依赖于其被测量的增益”,为什么上面公式推导出来GBWP是一个关于gm的式子?我很想知道,对于一个电路结构,增益带宽积不变,是限制了那些参数,然后改变那些参数后GBWP保持不变?
       感谢各位!

网友:
增益带宽积是乘积,你说的0db是增益,乘积不变,增益是可以变的啊 所以有的增益大带宽小 有的增益小带宽大,你的问题就是你写的公式啊 gm和Cout决定了增益带宽积,这些参数不能变啊 能变的就是电阻,一般用在反馈的电路上 你在往后面看看书

网友:
我的理解,增益带宽积是一个常数是对一个设计好的运放(满足单极点近似的系统)应用不同的反馈而说的,就比如说常见的运放结构增益带宽积的表达式是gm/Cout,增益带宽积取决于输入管的gm和负载电容的容值,当你设计好一个运放,给他接成反馈的形式,例如,增益带宽积为100M,接成同相比例放大器,闭环增益为100v/v,那你的闭环运放的3dB带宽就是100M/100v/v,如果闭环增益为50v/v,那么闭环运放的3dB带宽就是100M/50v/v。

网友:
1.你静态工作点都变了(vgs变化),交流的特性也要跟着变吧,之前推导的值都会跟着静态工作点的变化而变化而变化。2.GBW是交流里面量吧(与频率有关,交流才与频率有关的),所以静态工作点变了GBW就变了。
3.gm=un cox w/l (Vgs-Vth)    vgs变化了,gm也变了。
4.我们经常用的量如gm Av 等,都是直接用的直流里面的,因为信号是小信号,变化小。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用理想运放仿真一个闭环(比如拉一个同向比例电路),结果确实是闭环带宽和增益乘积等于开环运放的GBW。现在对GBW的概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