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提取LEF信息时,Antenna信息提取不全

楼主(2021-10-18):
提取出的Antenna信息只有MetalAREA,其他信息如OXIDE1并未提取,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指点一二。红色为标准单元库中的LEF文件,绿色为我提取出的lef信息。

天线效应设置部分如下:

网友:
这题我会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尝试加上了这个描述,但提取出的PIN还是没有OXIDE1等信息。还有其他可能有问题的地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尝试加上了这个描述,但提取出的PIN还是没有OXIDE1等信息。还有其他可能有问题的地 ...

我刚放了2张图,看起来像一张,后面一页要把AA和M1用CT连起来,以及GATE和M1也用CT连起来。注意看一下刚才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放了2张图,看起来像一张,后面一页要把AA和M1用CT连起来,以及GATE和M1也用CT连起来。注意看一下刚 ...

我现在使用的工艺的连接关系是 GT、M0G、V0、M1;AA、M0、V0、M1。都无法用一个括号组表达GT到M1以及AA到M1的连接关系。我现在用了三个括号组,没有提取出Antenna OXIDE信息,请问这个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使用的工艺的连接关系是 GT、M0G、V0、M1;AA、M0、V0、M1。都无法用一个括号组表达GT到M1以及AA到 ...

你看一下你的MOS管G端和S/D端是怎么接到M1的呀。

网友A:
截图看一下你的SIGNAL那一页填了什么层次

网友:
这个跑Antenn的工具什么啊?在哪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一下你的SIGNAL那一页填了什么层次

这个跑Antenn的工具什么啊?在哪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跑Antenn的工具什么啊?在哪里的?

这个是抽lef 的工具,abstrac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抽lef 的工具,abstract

我是做模拟的,其实abstract提取lef是什么用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你的MOS管G端和S/D端是怎么接到M1的呀。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工艺,从栅极到M1之间有两层,M0G和V0,没办法用一个括号表达,现在我分了三个括号,提取不出OXIDE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工艺,从栅极到M1之间有两层,M0G和V0,没办法用一个括号表达,现在我分了三个括号, ...

不用写2层孔,这个是你自己能把G、S、D 定义清楚就行,比如说你就当M0G没有这个层,通过你填的这个能准确认到MOS的三端就行
如:(M1 GT V0)(M1 AA V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模拟的,其实abstract提取lef是什么用途啊!

把模拟IP提出FrameView给PR用的。

网友:
好好理解一下窗口里的这些设置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模拟IP提出FrameView给PR用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写2层孔,这个是你自己能把G、S、D 定义清楚就行,比如说你就当M0G没有这个层,通过你填的这个能准确 ...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C(2022-03-14):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工艺,从栅极到M1之间有两层,M0G和V0,没办法用一个括号表达,现在我分了三个括号, ...

请问这个,楼主是怎么解决的?现在我和您的问题一模一样,都是SMIC的工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楼主是怎么解决的?现在我和您的问题一模一样,都是SMIC的工艺!谢谢 ...

抱歉,刚看到。我后面是换了一个软件提取出来的

网友:
换成啥了?caliber?

网友(2022-07-06):
第一个图好像没加ct layer ,第二个图定义是不是错了(图层1   图层2   连接图层12的layer)

网友(2022-09-06):
应该就是这里CT没加

网友(2025-06-24):
我是这么设置的,Antenna信息还是缺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模拟的,其实abstract提取lef是什么用途啊!

给APR的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