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PA基础知识(一)--Redhawk输入数据简介

楼主(2021-10-18):
PA基础知识(一)--Redhawk输入数据简介 (qq.com)

网友A:
学习了,请问redhawk的那些目录文件,比如DEF LEF这些是redhawk有初始化的命令可以自动创建,还是给提供的参考flow里面写的?又或者是我们根据它推荐的目录结构自行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请问redhawk的那些目录文件,比如DEF LEF这些是redhawk有初始化的命令可以自动创建,还是给提供的 ...

我们是自行创建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