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编码方式求助[已解决]

楼主(2021-10-18):
小弟版图的,想知道怎么看懂这样的编码方式。各位好哥哥指教一下

网友:
如果没错的话 应该<*4>(A,B)就是ABABABAB,就是()内部的重复多少次而()内部的<*4>sel_p<3>  就是sel_p<3>重复4次,你这里每一个就是32个,第一个就是p<0> n<0> 这样重复16次,第二个就是p<1>p<1> n<1> n<1>重复8次,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 应该(A,B)就是ABABABAB,就是()内部的重复多少次而()内部的sel_p  就是sel_p重复4次,你 ...

懂得很明白,感谢好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