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1偏离线性区50mv代表什么啊,希望大佬帮助解答一下

楼主(2021-10-18):
模级后面习题中,写到使M1偏离线性区50mv,它代表什么呢?

网友:
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下题目中的那个电路图啊 Vb就是栅极电压吧 这里就是说要让M1偏离线性区50mV就是说Vbs=Vds+50mV就是M1的漏级电压是M1的过驱动电压+50mV,这里的VBS是M2的栅源电压,Vds是M1的过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