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hell $path设置出错

楼主(2021-10-18):
想要设置shell的$path 添加一个变量
输入语句export PATH=$PATH:~/Shell
提示 Bad :modifier in $ (~).
这是怎么回事 请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你确信有~/shell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信有~/shell目录???

有的 我自己创建的文件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 我自己创建的文件夹

~用绝对路径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绝对路径代替

还是不行 跟上面的报错信息一样 只是“~”换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 跟上面的报错信息一样 只是“~”换成了“/”

确保/home/当前用户名/Shell存在
你将~换成/本来就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保/home/当前用户名/Shell存在
你将~换成/本来就是错误的

shell目录是存在的
是报错信息里的 不是我的命令
后面的报错提示 bad : modifier(/).
前面的报错提示 bad : modifi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shell目录是存在的
是报错信息里的 不是我的命令
后面的报错提示 bad : modifier(/).

把你的写的脚本和debug步骤截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写的脚本和debug步骤截图出来

不是脚本 是一条命令
PATH=$PATH:/home/wang/Sh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脚本 是一条命令
PATH=$PATH:/home/wang/Shell

那就把命令执行截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