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阵列的分段和采用的开关切换时序有关系嘛?

楼主(2021-10-18):
1.如果采用单调电容开关切换时序,给电容阵列分段,例如12bit的SAR ADC,MSB设M位,LSB设L位,那么M+L应该是12还是11呢?求大佬指教。
2.分段电容阵列加了桥接电容之后,需要在MSB和LSB分别加补偿电容,如果分段电容阵列中结合非二进制冗余和二进制补偿,由电容分段引入的补偿还需要加嘛?
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的问题,还请大佬们分享一下分段电容结合冗余的电容阵列设计的资料,或者分享一下大佬们的设计经验,球球救救我这个菜鸟吧,万分感谢!!!

网友:
1. M+L=12, 是bottom-plate sampling, M+L=11是top-plate sampling, 端看你用哪種sampling方式
2. split cap array + bridge cap, 其中再搭配non-binary redundant bit compensation,
你應該要去計算你redundant bit的補償量,
才能決定你split cap的補償電容要加多少或是不需要加

Ref: A 12b 50MS/s 2.1mW SAR ADC with Redundancyand Digital Background Calibration
稍微瀏覽了一下, 上面這篇文章應該能稍微緩解你的燃眉之急

网友A:
问题1,2楼的回答比较清楚了。问题2分三种情况:
1, 两个阵列都加
2, LSB加
3, MSB加
如果是二进制的,建议两边都加。如果是非2进制的,要看你是怎么从非二转成二进制的。如果是带背景校正的,那么加不加无所。但是设计正反两次转换的,还是建议都加。最简单直观的方式就自己搭一个模型看看实际加与不加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2楼的回答比较清楚了。问题2分三种情况:
1, 两个阵列都加
2, LSB加

请问LSB,MSB计算加多少补偿电容,有学习资料或者比较好的论文推荐嘛?我看的论文里面的推导都是一笔带过,我太菜了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2楼的回答比较清楚了。问题2分三种情况:
1, 两个阵列都加
2, LSB加

还想问一下,设计正反两次转换是什么意思呀?求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