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楼主(2021-10-18):
DC综合中check_timing中出现很多端口没有被约束上的警告,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改

网友:
要分情况处理,如果有timing要求,但是没有约束,要一定要加上约束;如果确实没有timing要求,可以不管,也可以弄个virtual clock,用virtual clock设input和output delay,然后将virtual clock与其它时钟均设置为异步,就相当于骗工具有约束不要报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