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SMC018工艺,后仿问题。

楼主(2021-10-19):
问题1:PEX后仿规则有三个,三个分别都跑不通,遇到相应的错误

问题2:rule.C遇到如图问题。

问题3:rule.R遇到如图问题。

问题4:rule.pex遇到如图问题。

问题2说没找到layout ,但lvs跑是没问题的,是哪里没设置好
吗?

问题3.4都说有些层次没定义,但有些规则进去是乱码的没看懂,所以具体解决方法是什么?

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这三份文件都是寄生抽取文件,不是用来直接跑的,如果你没有PEX文件,就需要把你的LVS文件改成PEX文件,注意你的LVS文件中是否有PEX相关的OPTION,将OPTION打开,然后在LVS文件中将以上三个文件include进去

网友B:
验证文件用LVS文件,在PEX option选项栏中include rules.R和rule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三份文件都是寄生抽取文件,不是用来直接跑的,如果你没有PEX文件,就需要把你的LVS文件改成PEX文件,注 ...

谢谢!试了一下,但出现新的问题了

是要改什么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验证文件用LVS文件,在PEX option选项栏中include rules.R和rules.C

谢谢!试了一下可以。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一下可以。万分感谢!

不客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试了一下,但出现新的问题了

看上去你的rule.pex是PEX文件,或许你应该在rule.pex里include LVS文件和 rule.R以及rule.C文件,Capacitance Order是用来确定电容计算从下到上的层的垂直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你的rule.pex是PEX文件,或许你应该在rule.pex里include LVS文件和 rule.R以及rule.C文件,Capacit ...

好的,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建议问一下工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问一下工艺厂

网友(2024-12-30):
感谢感谢,刚好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