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VS+QRC 无法通过

楼主(2021-10-19):
用的PVS16产生的svdb文件,在用Quantus19来提取参数,结果如下,有没有大佬懂的呀!!!

网友A:
没找到相应文件,看看rcx_temp 下面的文件是否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相应文件,看看rcx_temp 下面的文件是否存在

没有找到error相应路径下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