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器件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1-10-19):
别人发过来的数据,里面的mos器件和VIA都带着长串的数字,并且没有再参照标准器件库单元了。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数据的。
有好哥哥指点一二吗

网友A:
这是使用的PCELL,stream out的时候自动生成的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使用的PCELL,stream out的时候自动生成的

意思是只要是调用的Pcell,在GDS导出的时候都会在Pcell的名字后加上***_CDNS_****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只要是调用的Pcell,在GDS导出的时候都会在Pcell的名字后加上***_CDNS_****吗? ...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只要是调用的Pcell,在GDS导出的时候都会在Pcell的名字后加上***_CDNS_****吗? ...

strmout 那里默认选上Sub-Master Separator这个选项的,你也可以自己修改,下面是这个选项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