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已解决】Cadence schematic中的VSS和gnd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10-19):
仿真PLL的时候有两个电源域,模拟电源域和数字电源域,我之前仿真的时候两个电源域的地是直接接到gnd的,但是似乎这样又不太好,接VSS比较好?
所以想问问Cadence schematic中的VSS和gnd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用gnd什么时候用VSS呢?

网友A:
vss不一定是ground,它只是相对于vdd较低的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s不一定是ground,它只是相对于vdd较低的一个电源

那我可以怎样定义VSS,让它位于0V呢?

网友:
直接添加一个直流电源,给个0V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