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wire是白色有的是蓝色

楼主(2021-10-19):
Cadence中的连线应该是蓝色的,但是为什么有的block里是蓝色,有的block里都是白色?

哪里可以跳到都是蓝色?

网友:
属性里可以调线的颜色

或者白色的是note的线

楼主:
谢回复。 哪里的属性?我在virtuoso schematic edit里没看见, option/editor 或是display里也没有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