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国内哪家晶圆厂能提供MEMS和CMOS融合工艺?

楼主(2021-10-19):
即MEMS流程由甲方参照晶圆厂的工艺资料自行设计,与CMOS电路一起代工完成。请问国内有提供这种服务的晶圆厂吗?

网友:
据我所知没有,不过你可以尝试用CMOS工艺在TOP层做MEMS,然后走CMOS流程流片

网友:
看具体的MEMS工艺以及投入的资金水平

网友(2022-02-20):
看看國外的fab是否能提供

网友(2023-02-11):
绍兴中芯应该有的吧?

网友(2023-06-14):
你可以参考一下 Nanusens 的解决方案,他门有在SMIC, TSMC 投片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Nanusens的解决方案,他们有在SMIC, TSMC 投片
www.nanusens.com

网友:
微系统设计

网友(2023-10-13):
TSMC  应该有cmos mems 半客制化.. 但要去跟FAB端谈MEMS 会改参数

网友(2023-11-14):
这需要器件的MEMS是兼容CMOS的才可以

网友:
你是想做那方便的MEMS?如果是温湿度MEMS,应该都可以

网友(2023-12-28):
如果涉及表面器件的话MEMS和CMOS可以在一家做,如果有比较复杂的可动结构的话,只能分别找代工厂家了。

网友(2024-06-14):
中芯国际绍兴厂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