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0M片上时钟信号产生电路设计

楼主(2021-10-19):
请问大家有什么建议?用什么结构

网友A:
就用正常的ICO来做就可以了吧 5个电流可控的INV首尾相连,我司量产品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B:
是用作产生参考时钟的吗?如果对相噪要求不高,可以采用张弛振荡器,结构的话可以查下论文,应该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作产生参考时钟的吗?如果对相噪要求不高,可以采用张弛振荡器,结构的话可以查下论文,应该挺多 ...

是的 你好 70M时钟的周期大概十几ns 张弛振荡器好像达不到这个精度

网友:
如果不行,可否倍频,先产生一个低频的,然后倍上去,就是相噪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正常的ICO来做就可以了吧 5个电流可控的INV首尾相连,我司量产品就是这么做的 ...

你好 是用差分输入输出的反相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是用差分输入输出的反相器吗

就是最简单的ring ICO都没有差分这样的 当然了我们的精度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最简单的ring ICO都没有差分这样的 当然了我们的精度要求不高

好的 谢谢您

网友:
要明确性能要求,比如频率精度,温度特性,相噪性能,功耗等才能确定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最简单的ring ICO都没有差分这样的 当然了我们的精度要求不高

麻烦请问 有什么好方法补偿工艺角带来的时钟频率偏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请问 有什么好方法补偿工艺角带来的时钟频率偏移吗

我们没有特地去做这块补偿,只用了trimming,然后用0温度系数的电流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没有特地去做这块补偿,只用了trimming,然后用0温度系数的电流源这样
...

好的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