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设计

楼主(2021-10-19):
仿真了4种不同结构的电流镜
从仿真结果上,没有看出高摆幅的电流镜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或者说,从这几种电流镜在仿真结果上怎么和理论的对应理解?

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

1mA

1mA

100u

100u

网友A:
宽摆幅的电流镜优势其实在电压裕度上。
图b的电流源漏端要求至少2*vgs,而图c的电流源漏端要求为2*vgs-v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摆幅的电流镜优势其实在电压裕度上。
图b的电流源漏端要求至少2*vgs,而图c的电流源漏端要求为2*vgs-vth ...

仿真结果上,这个优势是如何对应?

网友B:
图a结构不合理。
b和c精度相似,b需要更大的电压裕度,c需要额外的cascode偏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上,这个优势是如何对应?

等设计1.8V的管子只给1.4V电源电压的时候就了解裕度的问题,你这样仿真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a结构不合理。
b和c精度相似,b需要更大的电压裕度,c需要额外的cascode偏置。 ...

http://bbs.eetop.cn/thread-623770-1-1.html

网友:
这个testbench的结果看不出来电压裕度的优势。
按附件这个试试看,扫描vd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设计1.8V的管子只给1.4V电源电压的时候就了解裕度的问题,你这样仿真看不出来的
...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可以再详细一点点吗?或者说可以举个更具体的例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623770-1-1.html

图a的确能用,相当于d的管子拆成了两个管子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可以再详细一点点吗?或者说可以举个更具体的例子吗? ...

仿真PVT,用cascode结构你电流镜管的marg所有corner下必须足够,电源电压是按正负10%来仿,然后你可以仿一下管子的vdsat,看一下随温度和工艺角变化有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可以再详细一点点吗?或者说可以举个更具体的例子吗? ...

而且电流镜尺寸不会这么取的,为了减少Mismatch,沟长会增大,实际电路中往往会是倒比管

网友:
电压裕度不是看电流的,楼上大神都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电流镜尺寸不会这么取的,为了减少Mismatch,沟长会增大,实际电路中往往会是倒比管
...

为什么不会取?因为低功耗设计需求吗?或者说选取需要考虑什么因素吗?Lmin = 350nm, L=3u还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会取?因为低功耗设计需求吗?或者说选取需要考虑什么因素吗?Lmin = 350nm, L=3u还不够? ...

都说了倒比管肯定不是说你的沟长了,是指W取太大了,选取考虑的因素就是vdsat和v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了倒比管肯定不是说你的沟长了,是指W取太大了,选取考虑的因素就是vdsat和vds
...

前面没有太理解你说的倒比管的含义。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a结构不合理。
b和c精度相似,b需要更大的电压裕度,c需要额外的cascode偏置。 ...

常见结构呀!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