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VHDL构造体内部可以将signal赋值给整数吗?

楼主(2021-10-19):
需求是根据输入信号ctl控制一个常量BAUD_CLK_TICKS 的选择。(原来BAUD_CLK_TICKS是输入端口定义了generic,现在需要这个参数可变,因此使用了case语句控制)

因为后续模块使用到BAUD_CLK_TICKS 这个信号,因此在case语句里定义了signal格式,但是在接下来的process中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有没有大神指点下,万分感谢!

    process(ctl)
    begin
        case ctl is
            when "0000"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10416, 14);
            when "0001"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6944, 14);
            when "0010"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5208, 14);
            when "0011"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2604, 14);
            when "0100"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1736, 14);
            when "0101"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868, 14);
            when "0110"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434, 14);
            when "0111"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217, 14);
            when "1000"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108, 14);
            when OTHERS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868, 14); --默认波特速率为115.2K
        end case;
    end process;

    baud_rate_generator: process(clk)
        variable baud_count: integer range 0 to (BAUD_CLK_TICKS) - 1) := (BAUD_CLK_TICKS - 1);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eset = '1') then
                baud_rate_clk <= '0';
                baud_count := (BAUD_CLK_TICKS - 1);
            else
                if (baud_count = 0) then
                    baud_rate_clk <= '1';
                    baud_count := (BAUD_CLK_TICKS - 1);
                else
                    baud_rate_clk <= '0';
                    baud_count := baud_count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baud_rate_generator;

网友A:
小伙,不错啊,有前途,这是打算用BASYS3的拨码开关来配置UART的波特率?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吧。

请问在VHDL构造体内部可以将signal赋值给整数吗?

1)这不是signal赋值给整数的问题,你遇到的是将std_logic_vector数据类型赋值给integer数据类型的问题。
2)不能直接赋值。
2)VHDL赋值操作要求运算符两边的操作数的类型相同。
3)你一定要这么干的话,需要使用CONV_INTEGER这个函数将std_logic_vector类型转换为integer类型,注意:要使用CONV_INTEGER函数,你需要在文件头部声明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程序包。

一点儿建议:

1)纯粹的语法问题,桌上放本语法书,看明白一段或看不明白一段了,马上敲一段代码,运行工具的语法检查,根据错误提示,再查阅语法书,效率超乎你想象。
2)希望你仅将你这个设计用于熟悉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伙,不错啊,有前途,这是打算用BASYS3的拨码开关来配置UART的波特率?

是的,但是基础语法这块有点摸不着头脑,所以来求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答你的问题吧。

请问在VHDL构造体内部可以将signal赋值给整数吗?

这样修改语法通过了,感谢指点!

baud_rate_clk_generator: process(clk)
        variable BAUD_CLK_TICKS_int : integer range 0 to 2**14-1 := conv_integer(unsigned(BAUD_CLK_TICKS));
        variable baud_count: integer range 0 to (BAUD_CLK_TICKS_int - 1) := (BAUD_CLK_TICKS_int - 1);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eset = '1') then
                baud_rate_clk <= '0';
                baud_count := (BAUD_CLK_TICKS_int - 1);
            else
                if (baud_count = 0) then
                    baud_rate_clk <= '1';
                    baud_count := (BAUD_CLK_TICKS_int - 1);
                else
                    baud_rate_clk <= '0';
                    baud_count := baud_count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baud_rate_clk_generator;

网友B:
这是在维护  传家宝 模块吗?    VHDL 的繁琐, 简直令人发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修改语法通过了,感谢指点!

baud_rate_clk_generator: process(clk)

这。。。不对呀。看来我忘了提醒你“VHDL(或verilog)代码会分为可综合和不可综合两种”。你这个综合会报error和warining。
不可综合的代码指:语法正确,能RTL行为仿真(这个危害最大,你仿真认为你的设计是正确的,但上板不对),但综合器在综合时忽略并且生成对应电路

variable BAUD_CLK_TICKS_int : integer range 0 to 2**14-1 := conv_integer(unsigned(BAUD_CLK_TICKS));
        variable baud_count: integer range 0 to (BAUD_CLK_TICKS_int - 1) := (BAUD_CLK_TICKS_int - 1);

这两句中对variable赋初值会被综合器忽略(这就是不可综合的代码),所以你的BAUD_CLK_TICKS这个信号根本没有传递进你这段计数器代码!这个问题综合器会warning

integer range 0 to (BAUD_CLK_TICKS_int - 1)

对整数类型的signal(或variable)指定范围时,range 0 to 。。。,to后面必须是一个常数,这个综合器在综合时报error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修改语法通过了,感谢指点!

baud_rate_clk_generator: process(clk)

我本人不会像你这样写。但你明确问道“请问在VHDL构造体内部可以将signal赋值给整数吗?”,所以我仅就语法问题给出答案,并提醒你这仅是语法角度的答案。

答案的本意是希望你将你最开始贴出的代码中:

baud_count := (BAUD_CLK_TICKS - 1);

这一句修改为:baud_count := CONV_INTEGER(BAUD_CLK_TICKS - 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修改语法通过了,感谢指点!

baud_rate_clk_generator: process(clk)

帮你把代码微调一下,你和你最开始贴出的代码比对:

process(Ctl, BAUD_CLK_TICKS)
begin
   case Ctl is
      when B"0000"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10416 - 1, 14); -- 减1在这里完成不需要消耗任何电路资源
      when B"0001"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  6944 - 1, 14);
      when B"0010"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  5208 - 1, 14);
      when B"0011"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  2604 - 1, 14);
      when B"0100"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  1736 - 1, 14);
      when B"0101"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    868 - 1, 14);
      when B"0110"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    434 - 1, 14);
      when B"0111"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    217 - 1, 14);
      when B"1000"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    108 - 1, 14);
      when Others   => BAUD_CLK_TICKS <= CONV_STD_LOGIC_VECTOR(    868 - 1, 14);
   end case;
end process;

process(Clk)
variable baud_count       : 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 CONV_STD_LOGIC_VECTOR(868 - 1, 14);--定义为与BAUD_CLK_TICKS相同的数据类型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eset = '1' then
         baud_rate_clk     <= '0';
         baud_count        := BAUD_CLK_TICKS;
      else
         if baud_count = 0 then
            baud_rate_clk  <= '1';
            baud_count     := BAUD_CLK_TICKS;
         else
            baud_rate_clk  <= '0';
            baud_count     := baud_count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Tips:这个代码软件思维偏重,硬件电路思维偏弱,资源消耗和运行速度不好,基于Xilinx FPGA的话,优化空间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维护  传家宝 模块吗?    VHDL 的繁琐, 简直令人发指。

确实比较繁琐,尤其是模块间调用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对呀。看来我忘了提醒你“VHDL(或verilog)代码会分为可综合和不可综合两种”。你这个综合会报er ...

这两句中对variable赋初值会被综合器忽略(这就是不可综合的代码),所以你的BAUD_CLK_TICKS这个信号根本没有传递进你这段计数器代码!这个问题综合器会warning。

哎?我最后综合并且上板测试发现功能是正常的哎,只是最高波特率只能支持460.8K,不支持921.6K

对整数类型的signal(或variable)指定范围时,range 0 to 。。。,to后面必须是一个常数,这个综合器在综合时报error。

RE:是的,提示error,后来我直接改成了2**14-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把代码微调一下,你和你最开始贴出的代码比对:
Tips:这个代码软件思维偏重,硬件电路思维偏弱,资源 ...

嗯嗯,感谢前辈的指点!我经验不是很丰富,写代码时确实从电路层面考虑的比较少。

想请教下目前我的代码从电路角度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地方吗?用的确实xilinx的FPGA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我最后综合并且上板测试发现功能是正常的哎,只是最高波特率只能支持460.8K,不支持921.6K

???!!!
你确定你仅是将range 0 to 。。。修改为2**14 - 1,也就是你上板调试的代码是这样的?

baud_rate_clk_generator: process(clk)
   variable BAUD_CLK_TICKS_int : integer range 0 to 2**14-1 := conv_integer(unsigned(BAUD_CLK_TICKS));
   variable baud_count: integer range 0 to 2**14 - 1 := (BAUD_CLK_TICKS_int - 1);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eset = '1') then
         baud_rate_clk <= '0';
         baud_count := (BAUD_CLK_TICKS_int - 1);
      else
         if (baud_count = 0) then
            baud_rate_clk <= '1';
            baud_count := (BAUD_CLK_TICKS_int - 1);
         else
            baud_rate_clk <= '0';
            baud_count := baud_count - 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baud_rate_clk_generat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前辈的指点!我经验不是很丰富,写代码时确实从电路层面考虑的比较少。

这个我估计从原理上不太好在帖子里面给你讲清楚,会越扯越远,这个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得学习xilinx FPGA的原理,练习并感受优化的效果。

如果你已经学会查看Xilinx 软件的综合资源报告和综合时序性能报告,倒是可以带着你让你感受下优化前后的对比。从而确立FPGA逻辑工程师本质是电路工程师的概念。

之所以选择综合报告来感受,是因为综合报告可以针对每一个IP模块得出,虽然综合报告不代表最终实现结果,但趋势是一致的,综合报告性能越高,最终实现的电路性能也越高。贴出你现在上板调试的这个波特率模块的最终代码和综合报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我最后综合并且上板测试发现功能是正常的哎,只是最高波特率只能支持460.8K,不支持921.6K

???!!!
你确定你最终上板调试的程序仅仅是将5#的代码中range 0 to 。。。后面改成了2**14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
你确定你最终上板调试的程序仅仅是将5#的代码中range 0 to 。。。后面改成了2**14 - 1 ?
...

哦哦,可能是我看错了,实在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估计从原理上不太好在帖子里面给你讲清楚,会越扯越远,这个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你得学习xilinx  ...

最终我按照您在#9建议的代码修改测试了。
但是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上板测试通信正常(UART可以完成收发功能),但是在vivado里功能仿真有问题(具体是发射机模块没有输出)很神奇。。

附件是综合后的时序报告~

综合后时序报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终我按照您在#9建议的代码修改测试了。
但是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上板测试通信正常(UART可以完成收 ...

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不是说你发个时序报告给我看,有问题的话我再帮你处理,如果这样的话,味儿就不对了。。。
是说你会查看xilinx软件的综合报告的话,可以尝试一步一步从电路设计思维的角度去感受优化的效果,重点是亲身尝试并感受

比如说,你在5#贴出的代码,baud_count在reload时,加载的阈值需要减1,你设计为在加载时减1,这就是比较典型的软件思维,你没考虑这个地方对综合工具来说,需要用对应的电路来实现这一个减1的工作,5#的代码综合后的资源消耗如下图:

9#的代码仅仅是将这个阈值减1修改到BAUD_CLK_TICKS这个ROM表这段代码,这个时候减1的操作综合器能识别出一个静态(或者说是常量)表达式,直接在编译阶段得到确定的结果,从而勿须电路实现。9#的代码综合后的资源消耗如下图:

可以看到,通过代码的优化,消耗的LUT资源由46 --> 32,相对5#的代码减少了(46-32)/46 = 30.4%的LUT资源消耗。

你掌握这一步(查看vivado的设计报告看来你掌握了的)后,并切实感受到效果后,有兴趣的话,咱们再看9#的代码怎么继续优化。

我能(并愿意)帮你的是解答你提出的具体原理问题,帮助你建立FPGA逻辑设计的电路设计思维我不会也不应该直接帮你处理你工程文件中的源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不是说你发个时序报告给我看,有问题的话我再帮你处理,如果这样的话,味儿就不对 ...

嗯嗯,明白了,是我冒昧了,感谢前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