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赛灵思 的AXI互联矩阵的问题

楼主(2021-10-19):
最近一直在看赛灵思的AXI互联矩阵的ip核,有一个问题一直不理解。  问题:  当两个主设备通过axi互联矩阵访问一个DDR时,发生互斥时会进行仲裁,问题是当发生仲裁时,被驳回的操作如果是写数据,那么这个写的数据是不是会丢失?新手菜鸡,跪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不会丢失,因为 awvalid 和 awready 没有握手成功的话, 数据会被保持的。 如果 中间节点是buffable的,那么该笔写传输被被缓存,知道被grant之后再继续进行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丢失,因为 awvalid 和 awready 没有握手成功的话, 数据会被保持的。 如果 中间节点是buffable的,那 ...

谢谢大佬,如梦初醒。

网友(2023-02-18):
也可以网上搜索amba2.0以上的协议介绍